atx金河田电源开机一会黑屏

楼主(2014-10-08):
新手不能在电源版块发帖只能先发到这了,刚开始是开机一会就黑屏,机箱不能关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不亮,检测有坏道,换新硬盘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开始黑屏,硬盘也出现哒哒声,把独立显卡拆掉没事了,怀疑电源功率不足了,我把电源一对470uf换成1000uf。低压电容2200uf全换成3300uf可以吗

网友:
建议还是原值代换吧

网友:
请问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个好的电源测试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的话 就给客户换个新的吧 不要越修故障越多。

网友:
金河田的没多少钱,中低端的电源,还是换一个吧,烧坏主板或者硬盘,都比电源贵!

网友:
是我自己的电源,电脑老了不想升级了,显卡4650 cpu4400+ 富士康690g主板,4g内存  刚换的1t机械硬盘。算算多少瓦,200瓦电源够不

网友:
容量加大能有什么影响,大家说说

网友:
买一个100多呢?还不如自己磨磨电源呢,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