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38一体机,装系统故障

楼主(2014-10-08):
       一台清华同方精锐V38一体机,装系统故障板号是TGS215TR,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配置是AMD M640 2.6G/

2G/320G/AMD独显HD5450好像/21.5"

      拿到的时候他说是经常蓝屏,有时还黑屏,原来用的是WIN7 GHOST版的,我用U进PE准备给做个纯净版的.

做了好几次都提前结束,有错误,以为是镜像的问题,可是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了下,镜像都可以安装,没有问题,又

专门找了个U做成光盘安装模式,走到一半掉电了,0.116A黑屏但主机还在工作.后面反复试了几下都不行,试了

一次装纯净版的XP也是装一半就掉到0.116A左右,黑屏主.以为是硬盘的问题,还用MHDD专门测了下,<500的

有4个好像,BAD有1个,换了上硬盘做win7还是同样的错误,把它的硬盘挂到主机上装也一样过不去.

         第二天找了个GHOST的XP,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居然过了,以为好了,就再次格式化装win7依然不行,只好

再GHOST回XP,用鲁大娘测了下温度也都正常,本来想找个BIOS试试,也没有找上,现在没有折了,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你们有谁有过这样的经验,指点下,现在上的是XP,到现在我都不敢肯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先装个WIN7系统,不打任何驱动试试行不行

网友:
bios 放下电,加载下缺省值,换个心硬盘试试

网友:
你别GHOST的,用装机版win7试试

网友B:
硬盘坏了  换掉

网友C:
硬盘选项那个ACHI 改下试试

网友:
W7安装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WIN7系统,不打任何驱动试试行不行

你看图片上的错误提示,根本就过不去,用的是官网纯净的

网友:
你看图片上的错误提示,用的是官网纯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选项那个ACHI 改下试试

我觉得如果是装win7开不开ACHI都可以,但是XP一定要关了ACHI,不过两个模式都试过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坏了  换掉

奇怪的是换了硬盘 装了一次也有这样的错误过不去,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有的硬盘坏了,装得了WIN7,装不了XP,装得了64,又装了32

网友:
没有,还是那

网友:
没分了,怎么办呢???????????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台式机和你这差不多,换了几个系统都解压不了,可以G进去,一刀解压就卡住了,这是老机器就一直装的是XP,郁闷

网友:
开启AHCI, 然后用安装版来安装

网友:
用GHOST试试   一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