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83 p55-gd65

楼主(2014-10-08):
反复重启 v

网友:
表述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又转又停,一直这样?如果是的话刷个BIOS吧。90%都是BIOS的问题。最新版本1B0,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主板也一样!!楼主你的修好没?求 经验!!

网友(2018-01-06):
一样。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