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 请教KBC_PWRBTN 开关电压问题

楼主(2014-10-08):
DELL N5110 I3 独显  HM67

这个KBC_PWRBTN 电压搞不明白了 D2702  1  2脚都有3V 3脚却没有
KBC_PWRBTN 它只到了开关啊 也没有拉低  为什么就没有呢  ‘

求助 求助 !

DELL N5110 10260-1.48.4IE07.011DQ15.pdf

1.45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确定这个二极管没坏?

网友:
拆下D2702再测量下

网友B:
有可能二极管损坏,也可打下3脚的阻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个二极管没坏?

确定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二极管损坏,也可打下3脚的阻止看看。

3脚阻止 800 多

网友:
拆下测得 1脚 3v  2 3都没有电压

网友C:
你确定你测量得没错,双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奇怪的是这个 机器自动上电可以点亮 正常使用  正常点亮的时候 开关电压还是没有  BIOS 刷了 EC 换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测量得没错,双二极管坏了吧。。。

这个二极管 我换了N 个 了

网友:
你按一下开关看这几个脚有什么变化?

网友:
等高手解答,我也看不懂,两个二级管要怎么拉低。你有把D2702 3肢撬起来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