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重新GOST系统还能恢复原来C盘的数据吗

楼主(2014-10-08):
我装系统拿错硬盘了、就给好的硬盘GOST,在PE下完成选择关机后发现这硬盘是好的那个就没有开机、、之前好的硬盘C盘共50G,空余12G。装系统前没有分区、也没有格式化C盘、现在我进PE里面只占用了3G 、谁能帮帮我、这种情况下的C盘资料能恢复多少

网友A:
恢复不了了  已经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不了了  已经覆盖了

我现在用PE里面的数据恢复、扫面到了很多、差不多有80G来的

网友:
看来要沉没了

网友B:
大多数据还是能恢复的,可以用DISKGEN 或者R-STUDIO扫描试试。

网友C:
试试看不,应该能恢复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据还是能恢复的,可以用DISKGEN 或者R-STUDIO扫描试试。

恢复出了70G的东西、 这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那个硬盘里面有什么   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不,应该能恢复一些的。

恢复出了70G的东西、 这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那个硬盘里面有什么   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看不,应该能恢复一些的。

恢复了一些、但是不知道那些是他要的  诶

网友:
能恢复部分,不能全部。

网友E:
那你要问下客户要什么资料,什么类型的,文件名称是什么,有针对性的恢复。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也是客户一个朋友帮他装系统,把原来桌面上一个文件给GHOST了,那个是人家欠他钱的对账单,叫我恢复,其实就两三个WORD文档,直接报价500元,直接对C盘扫描恢复,客户把文件告诉我了,我就在我恢复的文件里搜索他说的文件名,直接就有了,第二天收500块大洋,搞定!所以你还是有希望的。加油!

网友E:
楼主,你恢复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了70G的东西、 这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那个硬盘里面有什么   诶

能恢复多少算多少吧,也许客户需要的,都在你恢复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恢复出来了吗?

恢复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要问下客户要什么资料,什么类型的,文件名称是什么,有针对性的恢复。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也是客户一个 ...

哦哦  谢谢 呵呵

网友:
你问客户需要什么?然后在你恢复出来的资料里找一下,也许会有意外收获哦

网友:
部分能恢复。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R-STUDIO扫描

网友:
由此可见,装机有风险,人员须谨慎,所以装系统要价得——高风险高收入,呕耶~

网友:
没再存东西就可以恢复

网友:
一旦格式化,就是没都古德拜了

网友:
用什么软件

网友:
没有被覆盖的应该能恢复

网友:
文件不多的话,还是有希望恢复的,可以尝试下DISKGENIUS和RECOVER MY FILES

网友(2014-11-11):
我原来也搞过一次 不单单是C盘 是整个硬盘给干掉了 ,TMD,装完之后才看到好像不对啊 结果还真搞错了,当时就吓得我一身冷汗啊 ,最气人的是他还是广告公司的 文件文档特别多啊 ,还好最后说我来的时候都是那样的 客户开始也不肯啊  我就是一口咬定就是这样的   后来听说客户自己在网上买了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了    这件事后 我就对2个以上的硬盘特别注意 装系统的时候不好区别直接确认那个是主盘 那个是从盘 , 确认好后吧从盘断电 不接 直接装系统 装好后在接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