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瞅瞅电脑咋就病了

楼主(2014-10-08):
看到这个论坛大拿多,所以发帖来求助下。
主板华硕M5A97
电源是刚刚换的。。(电源已经替换过,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问题:1、偶尔win7系统点关机,屏幕黑了,但是电源没断,风扇啥的都在转。
2、关一个晚上机器以后,电脑无法开机,要不就是“滴”一声以后没反应,要不就是一长三短报警,要不就是风扇狂转。需要多次启动才可以点亮机器,而且第一次点亮机器进入系统后,输入登陆密码就死机了,再次重启就没问题了,顺利进入系统。。。。。。。
3、系统用原盘重装过,不行;换win8也不行;CPU和显卡散热也没问题,都是30多度。

求高人帮助!!!!!!!!!!!!!
是不是主板有问题了?机器正常运行起来后,3-4天都不带死机的,运行各种压力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
一场三段报的是键盘 看看插好没有

网友A:
电源替换过了,那么就是主板问题

关机之后 电源风扇应该停止转动才对!而且有时候进系统还会死机 点不亮!

另外带一句:楼主换过内存吗?内存也会引起很多各种各样的奇葩恶心的问题。

网友B:
这板是不是单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是不是单桥的,

谢谢各位高手。。。。我不懂是不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替换过了,那么就是主板问题

关机之后 电源风扇应该停止转动才对!而且有时候进系统还会死机 点不亮 ...

内存我也换过。。。。。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块,也是开机正常使用,就是关不了机器   关机了,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在转。。。。

网友:
看板上有几个散热片

网友:
是不是能关机,主板风扇还在转。还是主板风扇不转了电源风扇还在转,偶尔还开不了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小零件坏了电压窜路。导致有点不稳定的。

网友D:
楼主太小白  这个没法教吧  连几个桥都不懂 怎么教他修?

网友:
内存插槽刷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高手。。。。我不懂是不是单桥的。。。

单桥就是主板上只有一个桥(北桥)没有南桥,二个桥集成在一起。

网友:
自己没主板显卡替换就去电脑店修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小白  这个没法教吧  连几个桥都不懂 怎么教他修?

说的对,一点基础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