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39580 logo死机维修

楼主(2014-10-08):
接手一台长虹LED39580,开机死在logo处,按键遥控无反应。拆开后先测试各组电压,均正常,逻辑版上所有的ic温度都不高,维修陷入困境,仔细思考后觉得应该是bios数据的问题,刷新后恢复正常,附上数据

网友:
BIOS真是神奇,什么问题都能引起了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和软件

网友:
BIOS损坏多数是因为非法关机造成的。

网友:
驱动板上 有几个BIOS 那

网友:
以后电视bios程序坏的就多了,这年代,软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
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坏了啊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和软件

这算 灌水吗·····················

网友:
可以算哇了  哈哈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算 灌水吗·····················

楼主在分享刷机程序时,先对刷机故障进行分析,然后,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告诉大家,我第一个给予支持,这怎么成了灌水?你不会指第二个复制我复回的人为灌水吧,如果是这样,那你点错了回复对象。

网友:
要多灌水才能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分享刷机程序时,先对刷机故障进行分析,然后,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告诉大家,我第一个给予支持,这怎 ...

好吧!!!!有误会 看到你发的感觉有点像

网友:
好多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