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幕下方黑块

楼主(2014-10-08):
屏幕下方有黑块,不知是屏的问题还是LED灯条的问题呀
问题

网友:
加上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看着好像是背光灯不好了

网友:
试试:我曾遇到此相同故障,最后是更换升压板修复。

网友:
换LED线,换升压条,换灯条,一个个去排除

网友:
ED灯的事 看看灯条 黑没黑吧

网友:
好像是LED灯珠坏了,也不排除是LED灯带线断了

网友:
灯条插口虚焊的就修好过几台。

网友:
8# 说的有道理 看一下接口

网友:
LED灯珠坏了

网友:
led灯 差看看看 一目了然

网友:
灯猪坏了吧,就那个地方不亮

网友:
LED灯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灯管的造成的,检查是不是灯管的问题或者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背光有问题呀,

网友:
这屏够受的,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灯条,灯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