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4-10-08):
联想Z475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AMD吗,桥容易虚

网友:
显卡容易脱焊

网友:
这个板子AMD的,很容易返修

网友: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AMD的北桥坏的多

网友:
我的开机慢  换了桥还不行

网友:
不亮机,加焊显卡无果

网友:
刷了EC,还是不亮,看电流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办,加焊显卡也不行

网友:
CPU 坏的有

网友:
AMD芯片组,大多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的 显卡驱动装不上  有个感叹号

网友:
打不上驱动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哪来那么多通病~!

网友:
除了通病,还修啥???????????

网友(2014-11-19):
我的也是显卡不认 驱动

网友:
AMD架构的吧,北桥最容易坏

网友:
AMD芯片组要区分单显还是双显的,大多数爱坏北桥的

网友(2016-05-11):
现在手上也有台AMD的。 断电首次开机 正常。 关了。再开就0.5 掉到待机。     很郁闷。

网友:
桥爱坏,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