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VM不跑马掉电

楼主(2014-10-08):
华硕M2N-VM开机3到4秒掉电,IO换了,网卡摘了,各大电压都正常。没有编程器刷不了BIOS,桥用疯抢吹过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A:
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了吗 时钟多少 OK ,复位正常吗\?

网友B:
拔下4P,看下还掉吗

网友:
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C:
时钟看看   感觉与BOIS关系不大

网友:
多查查结合电路图

网友D:
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二极管换一下,如果不行 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E:
修好了楼主,我遇到两块都一样的故障,开机针电压也正常,似乎哪里缺电压了,准备跑码是掉电,看起来像个通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楼主,我遇到两块都一样的故障,开机针电压也正常,似乎哪里缺电压了,准备跑码是掉电,看起来像个通 ...

好了,让客服换板客户还很开心。板子我还放着呢没有时间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正常了吗 时钟多少 OK ,复位正常吗\?

都正常,复位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下4P,看下还掉吗

拔P4也是一样的

网友:
一切正常,就不知道哪里缺少电压或者电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看看   感觉与BOIS关系不大

时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二极管换一下,如果不行 就是桥有问题。

换了,我也感觉是桥坏了就没有去研究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了,让客服换板客户还很开心。板子我还放着呢没有时间去研究。

哈哈,是终极秒杀,我这也走了弯路,用手压桥跑码了,上BGA,OK

网友:
我手里有块2代的P5Q    跟你的现象一样      北桥问题

网友:
这桥加焊了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
不稳定的,  我加焊了三块,其中前面2块我是用的有铅,第三块我用的无铅,就是因为前面2块回来了  我第三块就用无铅,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不会回来了?

网友:
曾经修到过 北桥 脱焊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