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没有外音

楼主(2014-10-08):
收到同行一台 DELL5520 笔记本 说是开机掉电,拆机发现是进水了  开关键接口处 和EC75-85脚之间有腐蚀 清理后可以正常进系统 ,但发现没有声音  用耳机有声音 声卡为CX20672-21Z  查供电都正常 在测转换电路 36脚SENSE-A 不插耳机3.3V 插耳机2.9V 这时声卡的控制软件不提示插入耳机 但耳机有音,麦克风插时 36脚2.4V 软件提示插入麦克风 ,由此看转换电路应该正常 在测10脚 PC-BEEP 从开机到进系统 一直是1.65V电压你无跳变, 在测DA7 3个脚 从开机到进系统 一直为0V 无跳变  测到EC端 0V  请高手分析一下 这个信号正常数值 谢谢
补充一下  这个声卡是内置功放

网友:
这个还真不了解

网友:
耳机都有声音那应该是喇叭问题吧?

网友:
喇叭测过了 没有问题   声卡也换了 还是样  不插耳机时放音乐 声卡到喇叭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