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 LE无复位,复位针1.98V,被我挫好了

楼主(2014-10-08):
一块华硕P8H61-M LE,刚过保,无复位,复位针电压1.98V,PCI槽A15复位脚3.3V,PCIE槽A11复位脚3.3V,V_CORE 1.1V,内存供电1.5V,现在无复位,不跑码,测PCIE A13 A14时钟0.39V,PCI B16 1.6V没发现问题

现在就是复位针电压偏低,这个和IO有关吗?附上点位图,用点位图跑线真的累,查了1个钟都没搞明白。

ASUS华硕 点位图P8H61-M LE.rar

743.79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IO确定是好的?

网友A:
一只表笔接复位针,另一只表笔撮822响就换掉(华硕的很多都是822作为复位的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只表笔接复位针,另一只表笔撮822响就换掉(华硕的很多都是822作为复位的上拉电阻)

你这样子操作还不如直接测量822两端电压判断故障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子操作还不如直接测量822两端电压判断故障来得快。

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
IO不确定好不好

不知道大家修过的复位针电压偏低一般修哪里?

这个复位针好像是用104的排阻上拉到3VSB的,奇怪的是3个104电阻分压算出来应该也是2V是正常的啊。

网友:
一表笔接复位针,另一只表笔比接822一端只是为了判断复位针到822排阻之间线路通断情况而已。

网友:
ASUS主板复位开关针电压1.8V以上是正常的。

网友:
测量822两端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C:
说你们也不信,本来想今天再检查一下CPU复位,是挫着挫着就挫好了,开始跑码了。

奇怪的是CPU复位电压0.9V,点复位针没有跳变,但是跑码正常了。PCI和PCIE的复位也是没有跳变,是我的表坏了吗?

为了安全起见,我把挫过的排阻和三极管都加焊了一下,把主板丢到桌上好几次,都没有问题了,装机交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你们也不信,本来想今天再检查一下CPU复位,是挫着挫着就挫好了,开始跑码了。

奇怪的是CPU复位电压0. ...

那么会挫,难道去岛国进修过来: 挫着挫着就好了,楼主挫的是哪里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会挫,难道去岛国进修过来: 挫着挫着就好了,楼主挫的是哪里分享一下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华硕你能挫好的除了822还真想不到其他

网友:
估计是哪里空焊了,被戳到了。。。

网友:
还是通病容易修

网友:
楼主排针上的复位1.98v是正常的么??

网友:
挫?不懂怎么挫。

网友:
岛国进修的高手,戳戳就好了。

网友:
不懂怎么搓

网友:
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