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ASUS K40ab二修机不开机!(属于通病了)

楼主(2014-10-08):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了
报价同意后火速检测,待机电流偏小不正常,初步判断待机电路或者保护隔离有问题
火速拆开测量发现公共点19V正常,待机3,5V没有!EC供电3.3v正常,WST#3.3正常,晶振起振正常!
这会突然有个电话打来了,于是被同事接过去搞了,回来之后他说他刷了BIOS后正常了,不过放一会又不行了,后来他又更换了EC,也是同样的毛病,都只能正常一阵子!这下奇怪了。。
我接过来一看,果真还是没有出待机!好了,没办法,只有老老实实的按照时序走了,RT8205的待机供电19V正常,线性开启P_+3VSUS_+5VSUS_EN_10 14V正常,VREG3 VREG5都正常产生!直接测量1PIN和第6PIN ENTRIP,0V,不对!这两个信号受控于PD8701的复合二极管,直接测量它的左端ENBL仍然无电,ENBL又受控于PQ8706A和PD8705,被PR8721上拉成3.3V的高电位,PD8705作为过热或者却压保护强制关闭待机,PQ8706A又受控于PQ8706B,PQ8706B又受控于vsus-ON,追踪VSUS_ON的来源,来自IT8512E-L的19脚,好吧!这下看来还是EC这边的问题,难怪同事更换或者刷写BIOS的时候能正常一会的,可能是受热了,或者PCB板层不良导致
待机RT8205

再次测量EC的待机正常啊,复位也有啊,BIOS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全都正常啊,示波器测量波形也都正常啊!此BIOS时挂在EC下的,集成EC ROM,好了,再次测量晶振,*脏话*,一脚1.6V的电压,一脚怎么0V了!再次断电通电测量,*脏话*又正常了!如此循环测量N次,发现晶振的一脚时而有电压,有电压的测量待机出来了,无电压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了!呵呵,
于是果断从料板上更换一个上去,一次,2次,3次,,,,,均正常!收工,收钱!哈哈,嘿嘿。。

主板型号

主板概貌

待机芯片

EC

已更换的晶振
已损坏的晶振

维修总结:ASUS此类机型通病较多
1,AMD的芯片组的,桥和显卡都容易坏
2,电源按钮开关内部因为生锈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导致不开机现象
3,晶振易损坏
4,BIOS程序易坏,以前修过此机的桥后,莫名其妙BIOS损坏了

搞维修不能光靠三把斧,有的时候还是要有过硬的理论知识才能打胜仗,虽然有时时候经验可以给我们带来效率上的优势,不过有的时候反而会将自己走冤枉路

网友:
看到华硕的机器就烦,不稳定的居多。。。我们碰到这种机器不管什么故障都是要收换桥的钱,例如说你这种故障的过几天回来就变成北桥或者显卡坏了。。。又不能不给修。。。

网友A:
上次修到一个x8ac偶尔不能触发。就是那种有时候整天开关机几百次都是ok,有时候一早来又触发不了,拆开还没开始修又能触发那种!一开始以为是南桥晶振通病,换了试了几天还给客户。。。客户用了20天又说还是一样,放在我这半个月终于有一天不触发了,最后发现ec有毛病。。。不稳定那种!

网友B:
北方晶振的问题很少有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北方晶振的问题很少有的哦

北方晶振??你们在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到一个x8ac偶尔不能触发。就是那种有时候整天开关机几百次都是ok,有时候一早来又触发不了,拆开还没 ...

呵呵,,这种不稳定的是不好修,麻烦,问题不是很明显

网友:
这种不稳定最头疼,不好测量

网友:
华硕板子质量有问题好像是通病。。问题多多。。

网友D:
其实在测量EC工作条件的时候应该就会先测EC的晶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测量EC工作条件的时候应该就会先测EC的晶振吧~!

早测过了。,,只是当时测得时候是正常的,此机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方晶振??你们在北方???

我是说我们北方这边干燥晶振不容易坏的

网友E:
不要修了这里北桥又怀了

网友:
晶振坏的很少的。一般都不坏的。

网友:
这款机子 修了  几台 无待机 。 都是换EC 晶振 搞定的, 应该算通 ,

网友:
摔过的机器坏的多..

网友:
修过好多了。
你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在测量EC工作条件的时候应该就会先测EC的晶振吧~!

如果不稳定那就好麻烦了~~!

网友:
这个机子刷BIIOS最恶心了,不好找版本

网友:
更换ec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修了这里北桥又怀了

先收到钱钱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