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I无待机,艰难维修

楼主(2014-10-08):
品牌:IBM X220I
板号:H0225-3 48.4KH17.031 LDB-1 MB
构架:板载I3集显,BD82QM67
故障:无待机,待机000,无公共点

同行送修一台X220I,说是不能开机,接到机子,接通可调电流000,按开关无反应,用原装电源也一样,拆吧,主板拿出来了,无进水无其他异常,首先各大电感测了一通,没有发现明显短路,公共点也测了,正常,接上可调电源测电压,无3/5V,公共点0V,都没有电压,心想好修啊。迅速找到了保护隔离第一个MOS Q51,S极有20V,D极0V,G极20V,没有压差当然不能导通,迅速找G极来源,G极受控于Q60,Q60受控于-PWRSHUTDOWN,实测-PWRSHUTDOWN为0V,问题在这,看电路图-PWRSHUTDOWN来源U59的东芝芯片TB62514FG的46脚,找到TB实测46为0V,要想知道是TB问题还是后继问题,我拆了46脚出来的那个0欧电阻R911 ,上电测试TB 46PIN ,3.3V出来了。很明显,后继拉低了电压,为了彻底排除不是TB的问题,更换了一个全新的TB,测到46有3.3V,装上R911后电压被拉低为0了,测-PWRSHUTDOWN阻值460多,正常啊。怎么就被拉低了。。实在没办法,慢慢查呗,于是查-PWRSHUTDOWN去了多少地方,看电路图,-PWRSHUTDOWN去了四个地方,扩展坞槽 、待机芯片TPS51220A的12脚 、U39的BU77700KVT 、Q60的G极 ,为了确定是哪个地方拉低,装上R911,一个个地方断开测试,拆了Q60,拆了待机芯片和C611、拆了BU77700KVT电压一样被拉低,无语啊。。基地查了有查,没有成功案例可查,怎么办啊。。我擦。。现在只有一个扩展坞槽没有拆了,-PWRSHUTDOWN是直接到扩展坞槽的,不考虑扩展坞槽会拉低-PWRSHUTDOWN。该查的都查了,各位大神,请给我力量。。

网友A:
你量过R911 电阻是好的不?   另一端阻值正常,说明应该不会被拉低,而且芯片什么你都拆了,我比较怀疑电阻的问题。你上面可没有写量没量过电阻,电阻是好的话你就割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量过R911 电阻是好的不?   另一端阻值正常,说明应该不会被拉低,而且芯片什么你都拆了,我比较怀疑电阻 ...

只能割线了。。要是割线还不得呢

网友:
把到扩展坞的线割断试试,扩展坞进水了吧。

网友C:
IBM没有待机   好多都是东芝芯片那块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BM没有待机   好多都是东芝芯片那块的问题

东芝芯片已经换过了。。不行。。不修了。。弃修

网友:
修好了吗 ?

网友:
这个换版也不贵吧,实在不好搞就换吧,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东芝芯片已经换过了。。不行。。不修了。。弃修

公共点:
1、        插入适配器产生DOCK_PWR20_F或者装入电池产生M-BAT-PWR.
2、        DOCK_PWR20_F经过D41产生VREGIN20或M-BAT_PWR经过D35产生VREGIN20
3、        VREGIN20给U39供电,并且分压给U39的BAT_VOLT
4、        VREGIN20高于7V、BAT_VOLT高于2.9V时,U39输出VCC3SW
5、U39通过TH_DET脚外部所连的11个热敏电阻检测主板各个地方的温度,温度正常时TH_DET小于0.5V
6、U39开漏输出-PWRSHUTDOWN,由VCC3SW上拉为高电平
7、因为U8(H8S52112)还没有电(VCC3M),DISCHARGE被R205下拉为低电平
8、低电平的DISCHARGE和高电平的-PWRSHUTDOWN,共同作用控制Q48导通,产生CV20
9、CV20经过Q50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的公共点VINT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芯片已经换过了。。不行。。不修了。。弃修

希望对你有用吧

网友:
有通病的吧

网友:
查过了。。有类似的问题,但是都不适用我的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
1、        插入适配器产生DOCK_PWR20_F或者装入电池产生M-BAT-PWR.
2、        DOCK_PWR20_F经过D41产生VRE ...

VCC3SW都出来了,就是-PWRSHUTDON没有被拉低无法导通Q51导致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割线了。。要是割线还不得呢

同楼上,我也怀疑R911,不知道楼主有没量过

网友:
第一个是保护管还是隔离管?

网友:
遇到过一次
换键盘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我也怀疑R911,不知道楼主有没量过

量了。不量我怎么知道是0欧电阻。。正常的。不考虑。。。

网友:
楼上的跟我碰到的一个样,查查升压电路

网友E:
阻值正常的话 应该不会 被拉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正常的话 应该不会 被拉低啊!

可现实就是拉低了。。

网友:
今天整一个假待机,0.05V,拆机没有3-5V,,后测试,原来3.3v待机电压短路,其中到的一路转成1.8v 芯片坏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个通病,换两个芯片就好了的,好像是内存旁边的,忘了

网友F:
大神也有汽修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也有汽修的  呵呵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

网友G:
烧鸡大法,可以直接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大法,可以直接烧出来!

阻值都测试过,450多,很正常,但也试过。没用。。一点电流都没有。。

网友:
拆扩展坞 试试 呗

网友:
怎么拉低的

网友:
你看看 25V的升压电容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