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L-IG41M无复位维修一小例(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楼主(2014-10-08):
联想L-IG41M客户送过来说通电不显 ,上测试卡一看无复位报价40。拆机打各个电感无短路,通电测CPU供电有1V,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39脚有1.1v,看到这种情况就头疼,本来是想先放一边,客户一天打3个电话来催,今天早上只好拿出来弄,慢慢测信号和时钟吧当测到VRMPWGD为0v看来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测Q1132B极有1.1vCJ极有5v测Q1133的G极有5V, 里默默的偷着笑了,电路原理我就不多说了,直接跟换Q1132,在通电。码哗哗的跑起来了,图纸不知道怎么上传就不传了需要的直接找我我发给你。

联想L-IG41M V1.1.pdf

1.5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补一张原件位置图片

网友A:
图纸权限250,哥们你真牛,谁能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权限250,哥们你真牛,谁能下载啊,

都说了图纸不会上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权限250,哥们你真牛,谁能下载啊,

你帮我修改下啊

qk950515qk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取掉,这个管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取掉,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取掉不行吧 你就算取掉Q1132,Q1133还是会导通,一样会把VRMPWGD拉低

网友D:
图纸下载权限怎么这么高,这里的VRMPWGD信号电压为0v应该是Q1133本身高低平导通拉低导致的,VRMPWGD信号正常电压应该是这个三极管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C级电压通过R3025上拉得到3.3V才行的,导致Q1133 B级为高电平的原因只有当Q1332B级处于高电平状态,没有把C级5V电压通过E级接地拉低所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下载权限怎么这么高,这里的VRMPWGD信号电压为0v应该是Q1133本身高低平导通拉低导致的,VRMPWGD信号正 ...

迅维学员可以下载,原理不想写是因为现在在上班况且是搞维修的上了个截图一般专业 维修的都懂吧!

neco -1 淡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取掉不行吧 你就算取掉Q1132,Q1133还是会导通,一样会把VRMPWGD拉低

这里强制用镊子短接或飞线连接 Q1132 的CE级应该也能解决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强制用镊子短接或飞线连接 Q1132 的CE级应该也能解决故障。

你想的真好 这里因该还要延时的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真好 这里因该还要延时的好不

还要延时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
这个情况 我也头疼

网友E:
台式机维修费用太低了,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维修费用太低了,累死

是的 行情就这样不比以前了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对不错就这个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纸下载权限怎么这么高,这里的VRMPWGD信号电压为0v应该是Q1133本身高低平导通拉低导致的,VRMPWGD信号正 ...

Q1133是场管吧!是N沟道的场馆,高电平导通啊!怎么变成是三极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Q1133是场管吧!是N沟道的场馆,高电平导通啊!怎么变成是三极管了?

是的,可能是我个人 理解错误了,这个场管正常为低电平截止状态,VRMPG信号电压就会正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能是我个人 理解错误了,这个场管正常为低电平截止状态,VRMPG信号电压就会正常输出。

你把困惑了,刚才,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可能是我个人 理解错误了,这个场管正常为低电平截止状态,VRMPG信号电压就会正常输出。

Q1133要截止的话,那Q1132就要导通咯!是吧!

网友G:
刚修了块也是没复位 换IO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修了块也是没复位 换IO修复

这块主板故障是不是IO 没有发出PWROK信号到南桥工作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真好 这里因该还要延时的好不

无非是信号早出来一会,台式机要求应该不那么严,有时候USB供电都短路,机器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
Q1133是场管吧!是N沟道的场馆,高电平导通啊!怎么变成是三极管了?

网友:
VRMpergd和PWROK 相遇产生CPUPERGD 然后产生PLTRST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无非是信号早出来一会,台式机要求应该不那么严,有时候USB供电都短路,机器还能正常运行,

这应该是要按照上电时序工作的。用镊子短接时序不一样的,工作或许不会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133要截止的话,那Q1132就要导通咯!是吧!

恩,是的,两者是轮流导通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应该是要按照上电时序工作的。用镊子短接时序不一样的,工作或许不会正常吧。

镊子短接有时候三极管B级的控制工作信号会失效,影响主板上电时序。

网友:
楼主好厉害

龙00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时候是给逼出来的

网友J:
师傅赐教,像这种情况CPU诊断卡上的PG、复位灯都不会有电压吧或者电压异常吧,正常时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师傅赐教,像这种情况CPU诊断卡上的PG、复位灯都不会有电压吧或者电压异常吧,正常时高电平

这块板是CPU供电已经有了没有复位,我现在很少用假负载

网友:
不错,这个点是经常要查的

网友K:
版主为什么说"通电测CPU供电有1V,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39脚有1.1v,看到这种情况就头疼"?因为VRMPWRGD转换电路正常后下一时序是时钟跟复位了!时钟也相对好搞掂,但复位就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板是CPU供电已经有了没有复位,我现在很少用假负载

VRMPG这个信号一般也可以在假负载测量到,如果没有找到对应型号CPU供电管理IC信号引脚定义PDF图纸的话。

网友:
是这个Q1132损坏,再导致的没复位,现在是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为什么说"通电测CPU供电有1V,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39脚有1.1v,看到这种情况就头疼"?因为VRMPWRG ...

要是没图纸 那你知道是那个地方吗?

网友:
很好  我最喜欢有图纸维修了    真不错  修的漂亮 学习你

网友L:
遇到块昂达P31什么供电都有不复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M:
其实 测Q1132的 B极有1.1v就可以直接判断此管已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遇到块昂达P31什么供电都有不复位,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没图纸是不好弄

网友N:
怎么回事呢,都下载不了的

网友:
对不错就这个情况

龙00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O:
Q1332 是NPN三极管,B级有1.1V,高电平,C E级没有导通,是不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镊子短接有时候三极管B级的控制工作信号会失效,影响主板上电时序。

有图纸了还能按图索骥找出问题,要是没有图纸,再加上本该相连的元器件跟炮砰的似的分散很远,就只有出此下策,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Q1332 是NPN三极管,B级有1.1V,高电平,C E级没有导通,是不是楼主

是的,他导通后面的Q11才会截止,VRMPWGD才会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回事呢,都下载不了的

你得权限不够吧

网友:
没分了,捧个人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 测Q1132的 B极有1.1v就可以直接判断此管已坏!

恩,这里Q1132 B级有1.1V电压与前面相连的R186电阻阻值变化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高手,图纸我还不太会看

网友:
不知道这板有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
来学习学习!取取经!!

网友:
高手还真不少

网友:
有图纸+心细+时序精通,每天看不同主板,真是焦头烂额

网友:
楼主厉害啊   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133是场管吧!是N沟道的场馆,高电平导通啊!怎么变成是三极管了?

我也觉得,三极管的话不科学啊

网友:
联想L-IG41M客户送过来说通电不显 ,上测试卡一看无复位报价40。拆机打各个电感无短路,通电测CPU供电有1V,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39脚有1.1v,看到这种情况就头疼,本来是想先放一边,客户一天打3个电话来催,今天早上只好拿出来弄,慢慢测信号和时钟吧当测到VRMPWGD为0v看来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测Q1132B极有1.1vCJ极有5v测Q1133的G极有5V, 里默默的偷着笑了,电路原理我就不多说了,直接跟换Q1132,在通电。码哗哗的跑起来了,图纸不知道怎么上传就不传了需要的直接找我我发给你。

联想L-IG41M V1.1.pdf

1.5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7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VRMPWRGD_ICH受控于VCORE_PG,所以不能短接Q1132有CE极造成时序混乱。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来自 广东茂名
导致Q1133 B级为高电平的原因只有当Q1332B级处于高电平状态,没有把C级5V电压通过E级接地拉低所导致的。
想问一下,Q1132这个三极管不是低电平截止状态,高电平处于导通状态吗?你的意思是当当Q1332B级处于高电平状态,应该把C级5V电压通过E级接地拉低才算正常。还有这里是将PG转化成VRMPWG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