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411 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4-10-08):
HP TPN-Q411 不出集显电压, BST 4.9v PWM 1.9v EC 4.8v VCC 5v,芯片也换过了,还以一样,没有思路了,
芯片

网友:
查下上下管,然后断开PL22 看前端有没有。

网友:
有些没有集显供电,也能正常亮机

网友:
换个CPU试下吧

网友:
前些天也遇见一个 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