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本版块中一精华帖错误,抛砖引玉

楼主(2014-10-08):
本人修到一台机器型号为:ASUS K53SD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一例
   目前故障表现为2个P管G级电压均为19V,由于此板有个河蟹版的点位,很难打开,所以维修难度相对偏高,搜索基地找到这位兄弟的帖子,甚是相似,但是故障点不一样,在观察其帖子过程,发现帖子中故障为充电芯片BQ24740无PVCC19V主供电导致的故障,帖子中楼主提到由PQ8804 的GD击穿导致的故障
。思路甚是不错,但是在自己维修过程中审视几次发现PQ8804并非楼主所说的N沟道管子,而是一个型号为:W2F(PMPT290)的PNP三极管,所以请大家阅读此贴时慎重,也请帖子的楼主纠正下。现贴上链接,由于无法评论,所以另开一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092
   还有接此贴想请叫下各位,现在手头机器故障表现为开始说的一样,保护隔离P管G级高电平(19V),2个管子已换,充放电芯片条件正常,河蟹点位很难打开(用XP系统打开过)
   维修过程:曾加焊过2个P管边上104排阻,机器可以了,但是后面第一次返修,又出问题了,第二次直接换掉104改为103排阻,测试2天没问题,但是过了1周回来又是老样子,而且在无适配器,单插电池的状态下显示充电状态,电池目前可以开机,进系统也是显示充电状态,典型的电池可以开机,电源开不了。充电信号异常,想请教各位,应该查什么信号比较好

网友:
这个图片中三极管便是PQ8804

网友:
之前是进水板吧

网友A:
查一下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存在异常

网友:
不是进水板子,板子外观正常,无任何非自然损坏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存在异常

那具体的都查些什么信号呢,因为我初步测试条件正常

网友:
观察力好强啊

网友B:
是我的帖子,因为手头并没有PDF,另外也没有去查看那颗管子的数据手册,这个确实是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帖子,因为手头并没有PDF,另外也没有去查看那颗管子的数据手册,这个确实是误判

我也是刚好遇到发现的,不过修好就是王道啊,我现在这个板子很纠结,刚换了一个24740,结果内部输出的LDO线性给REF的3V变成了8V左右,越搞越糊涂了

网友:
楼主试试更换104的排阻。 104与103阻值相差10倍

网友:
不好修呀!!!!!!!

网友:
换104的排阻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