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10-08):
Y460进系统后两三分钟内掉电,抓SLP_S3#和RSMRST#,DELAY_VR_PWRGOOD,ECPWROK,HWPG,都是SLP_S3# 先掉。但TEMP_ALERT#CPU温控和SLP_S3#是同时掉电。如果是温度引起的掉电,应该是TEMP_ALERT#先掉吧?换过温控芯片,取了三脚的SST3904,还是一样。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Y460掉电有时候屏幕狂闪。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掉电,论坛里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掉电有很多原因,还是要把这根源的问题找出来才行

网友:
看看跟CPU有关系吗?

网友:
有换过CPU试了,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慢慢去试吧

网友:
不进系统掉电吗?再掉电的话进PE看 下。

网友:
有通病 自己搜索

网友:
是A卡吗,貌似显卡的问题

网友:
Y460独立显卡容易坏,可以把独立显卡禁用了就可以进系统了。碰见几个独显坏的,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没修到过这故障   ,。

网友:
跟显卡的供电 比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我 手头也一个一样的故障
搞定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这款机子有可能是CPU和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搞定没有?我也有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是用通病 ,但是针对自己板子 还是先确定自己的故障,不能盲目。

网友:
显卡螺丝柱脱落,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是准时1分钟掉DOS下也掉还没搞定

网友:
3 5VMOS管子吧

网友:
在C壳的左边有海绵 会腐蚀主板的电阻, 仔细排查下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款机器掉电 我是修好了很多
thelsl
说了没说一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掉电 我是修好了很多
说了没说一样

网友(2014-11-24):
我也遇到了。。。。没思路呀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根据电路来查是比较快

网友:
我以前试过,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和CPU供电的上下管

网友:
搞定没有?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