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烧MOS管什么问题

楼主(2014-10-08):
(图片)

网友:
求大神看看帮帮忙

网友:
你没测量电压么?都正常么

网友:
下管和供电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G极与芯片空焊不

网友A:
此管为供电上管,更换后测量是否有供电,可能已将控制芯片烧坏。

网友:
换管,再换芯片供电芯片

网友:
测一下显卡主芯片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管为供电上管,更换后测量是否有供电,可能已将控制芯片烧坏。

把上下管,电源管理芯片,都拆了,芯片供电电感对地短路是不是芯片短路了

网友:
我现在外面东西在家里回家按各位的指导再测量下谢谢大家

网友:
测一下上下管对地值。

网友:
用万用表凤鸣对地量 响嘛?  有的主板拆下一个也可以正常亮机 ,如果你再装上一个下次坏了又可能就不好修了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风扇太次 建议修好换一个 负责以后还坏

网友:
测各个电压,打值,用示波器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