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HP DV4 过LOGO就死机

楼主(2014-10-08):
版号rains_dis_hr_hpc mv_MB_V2死机,请问HP  DV4   I3独显   HM65,过LOGO 就死机,什么问题,有没有修到过,

网友A:
换显卡芯片吧。这芯片坏得特别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芯片吧。这芯片坏得特别多。

是过HP的LOGO就死机,开机还等两秒才跳,

网友C:
你把硬盘光驱,无线网卡都拆了,看下还卡LOG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硬盘光驱,无线网卡都拆了,看下还卡LOGO吗?

我裸板也试了,不是卡LOGO,是过LOGO了就死机,我怀疑是HM65的问题,因为没经验不敢搞桥,所以请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过HP的LOGO就死机,开机还等两秒才跳,

先刷BIOS吧 不然就换显卡。

网友:
先排除外设,,在检测主板有无短路。

网友:
看来只有搞桥了,HM65不难搞

网友:
感觉 HM65的问题,先加焊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桥、

网友:
外设都拿掉,刷个BIOS看下

网友:
你把硬盘光驱,无线网卡都拆了,看下还卡LOG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