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北桥老虚焊怎么办,焊好后用个不到1 个小时,就又虚 ...
笔记本北桥老虚焊怎么办,焊好后用个不到1 个小时,就又虚了

楼主(2014-10-08):
笔记本
北桥老虚焊怎么办,焊好后用个不到1 个小时,就又虚了 谁有比较高的招给人享下
笔记本

网友:
BGA焊的 不行 只能换个了 呵呵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芯片问题,别去浪费电了,焊来焊去有毛用啊,芯片问题直接换吧,老子进水了天天说虚焊。。。

网友A:
芯片内部已经坏了

网友:
换桥吧 果断

网友:
不想多说换呗

网友:
芯片晶体那块问题,焊死都没用,直接换把

网友:
换一个吧 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芯片本身 晶体和PCB之间的金线断了,这种现象一般是因为温度变化太大造成的。

网友:
加焊好后注意散热可以改常转 用的时间多点 不过使用不住就换一个

网友:
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果断买个新的换吧,楼主、小钱不去大钱不来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楼主换一个吧

网友:
换吧,麻烦的很,我修过一台三天就不行,后面换了三个月没有返修过

网友:
我也跟大家的想法,干了桥吧,,可怜的孩子。。,,
别做那么多次BGA了,少一次多留几个精子

网友:
用 一个小时 就虚焊了 我想说你怎么知道用一小时又是 虚焊了呢!

网友:
换吧,换新一了百了

网友:
怎么感觉你在说我啊 我今天把南桥焊了几遍 最后还是换了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