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E421819不能触发。

楼主(2014-10-08):
soyo E421819不能触发,可用强行开机可以跑马正常。断开就断电。请问是不是IO坏了,
断电

网友:
查开关针到IO线路及更换IO芯片。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不触发都害怕,太麻烦

网友:
有图纸还好说,没图纸太头疼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