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21被雷击后维修

楼主(2014-10-08):
           同行拿过来一台本子,是ACER的说是被雷击了不开机了。接到后我想应该是个好修的本子把同行支走。插上直流电源待机0.22不用多想网卡肯定烧了给同行报个价客户同意后开始拆机,拆开后这个CPU是板载的就一个CPU和一个桥,看来是AMD比较新的架构。插上电源摸到网卡烫死了,心想今天又捡到一条鱼啦,拆下网卡插上电源待机电流在0.06-0.08之间,一看这个数字估计还没完果然插上电源后还是不触发。哎看来又要一个个查啦待机3V 5V都是正常的,同时+3V_S5和+5V_S5也出来了 待机电压是正常的那就去查一查EC吧,EC的供电电压都是正常的,再查一下其它的条件,当用万用表去查这个NBSWON#的时候发现只有0.87左右,这是开关信号电压应该在3.3V左右而阻抗也偏低,看来这个EC也坏了,还好这个EC上次多发了一个直接换上去换好以后估计我想也就可以了。插上电源电流在0.01-0.02这个待机电流是正常的。按下开关没有出现我脑海里想像的一幕,按了几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看来还有其它问题。因为之前没有修过这种新架构也不太清楚这个时序,所以先去网上看看有没有这种架构的时序。没想到一搜竟然有月饼老师写的最新AMD单桥时序 按照月饼老师的这个时序图前面的0到2都是正常的,而2-2 却没有,查看图纸这个电压是由PU6发出来的,看了一下PU6的条件供电都是正常的的,但是EN却没有而EN是由 查了一下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看来问题还是出在这个EC上面啊,还是不甘心又换了一个EC可结果还是一样,看来还是得一个个查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EC所需的基础条件都已经满足。这时想到用我的老示波器打一下电压和波形吧,说不准会有什么发现。果不其然当我把示波器点到EC的供电脚时发现电压再高位片一跳一跳 而我再用示波器点R161另一端却是正常的,难道是这个电阻坏了?我用万用表去量电压,电压是正常的只是有很小副度的跳变,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而电阻也有5欧左右,我将电阻取下来然后直接用锡将两端连起来,再按开关触发显示啦。修了好长时间,原来就是这个小电阻坏了而引起的,可我用万用表量电压都是正常的啊,看来以后得好好学一下示波器应用啦,最后我再测试了一下HWPG_1.1V,当插上电源不按开关的时候这个电压是没有的,只有当按下开关后这个电压才会出来。以后修板还是得仔细啊。写的不好请各位见凉!奉上图纸。 ACER E1-421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手头刚好一个进水的。却图纸。。。。。

网友:
这是3VPCU进不到ec启动不了

网友:
好久没听到雷声拉,,,

网友A:
这机器修的漂亮!你得感谢党、感谢迅维、感谢月饼还有感谢雷!

网友B:
按照时序修,就是要好修点?

网友:
没烧到CPU捡着了

网友C:
要不建议楼主去迅维亲眼看看饼哥,顺便送上锦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修的漂亮!你得感谢党、感谢迅维、感谢月饼还有感谢雷!

感谢月饼老师,感谢迅维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修,就是要好修点?

嗯。我感觉是这样,至少有头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建议楼主去迅维亲眼看看饼哥,顺便送上锦旗

我也想啊,有机会一定去看看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