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14-10-08):
遇到过几次主板自动上电的问题,就是接上电源,不安开关自动加电。有的是电源的问题,有的是开关跳线的问题。如果自动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有可能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这些是我遇到过的一些情况。

网友:
io坏也自动上电

网友:
电源绿线相连的元件坏了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IO问题。。。。

网友:
特别是F71862   71863    71882   71889很容易坏。。。

网友:
确实IO可能性大一点,挑起IO的开机脚,就是PSON那个,看还上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