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LT LE主板不加电 求救

楼主(2014-10-08):
一块华硕M4A78LT LE主板不加电,检测开关电压只有0.8V IO是好的,但把IO取下来接上电压在测量开关有3.4V电压了 ,换了一个好的IO上去之后开关电压又回到0.8V 这哪里坏了
IO和开关旁边的822排阻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没点位图,就只有跑线了,

网友:
华硕M4A78  点位倒是有 不知道跟这一样不

网友:
点位图可以搞到  但是点位图要怎么查呢

网友:
肯定是IO旁边那个上拉的822排阻问题了。。。

网友:
你换的IO是否确认正常呢???或者连锡

网友:
一般这样是822坏了,跑下线吧,看看通什么零件在分析电路。

网友:
查一下IO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