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芝麻元件最可能是什么?(HP1000打印机接口板)

楼主(2014-10-08):
CR1的小芝麻管坏了,最有可能是什么类型的元件啊

网友A:
是打印机的主板吗???打印机的接口好像是个三PIN的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打印机的主板吗???打印机的接口好像是个三PIN的双二极管。。。

是的,我也怀疑是双二极管,谢谢。

这板被雷击了,只有这个元件有外伤,用表量居然还是正常的。看来要想修好这个,得找到电路图才行

VR呢,有一个是短路的,这个vr会是什么呢,发光管?

网友:
vr应该不是发光管二极管。。

网友A:
如果一端是接地的。。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VR这个料号名称感觉会不会是个小电压的压敏电阻呢。。。

网友:
好像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端是接地的。。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VR这个料号名称感觉会不会是个小电压的压敏电阻呢。。。

量vr1短路,吹下vr1,是板上知路,再量,通的usb的数据负,短路,判断主控挂了,放弃

网友:
不是晶振,就是双二极管

网友:
看着像晶振,真心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板直接发货~不过发货之前都是加焊一下试试的~哈哈

网友:
有可能是起稳压二极管作用

网友:
你的板是1010的吧,那是1000

网友:
二级管 在相同板上找一个换上

网友:
NXP   TVS保护器 PESD5V2S2UT SOT23 5.2V

marking  " W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