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有图 换显卡 显存依旧 遇到二个了 有修好的吗指点重谢

楼主(2014-10-08):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41008142935

网友:
干下显存试试

网友:
确定显卡做好了就干显存呗

网友:
我这个G42是内屏不显,外屏正常,是不是应该干PCH啊?

网友:
显卡显存都换了,那是不是显卡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有一些在显卡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确保显卡、显存是全新的换了准好。以前修过这样的花屏。

网友:
EDID有没有波

网友:
现在貌似有显存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