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想修显示器,请教需要准备啥配件?

楼主(2014-10-08):
显示器过去一般都交给同行修,经常在那里等着取,也大体看的差不多啦。现在维修市场不景气,想自己修。问前辈需要配备啥最基本的配件,工具只有风枪和焊台,当然万用表也有。不知还需要啥工具?这里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现在显示器一般都是高压坏的多  多发些通用高压板 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A:
买点料板回来不然知道什么坏却没有件换

网友B:
开壳工具一套,卡片也可以。编程器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点料板回来不然知道什么坏却没有件换

料板淘宝有么?本地怕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壳工具一套,卡片也可以。编程器一个。

新手不想买太贵的编程器,便宜实用的推荐个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板淘宝有么?本地怕买不到。

在论坛里那么多人修显示器,总会有人有的

网友:
换灯管需要配啥型号?一般哪种型号坏的多?热缩管也是必须吧,再就是灯口支架需要准备不?

网友:
再就是电容和启动电阻,看资料也是易损件,一般哪种规格需要配备?

网友D:
我建议还是找别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还是找别人修,

fandui,不讨论你的这个话题

网友E:
工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编程器、点屏器等。

网友F:
去基地学习一下你知道要什么东西咯。。

网友:
电源通用板;通用驱动板;各种屏线;高压板及各类屏灯;宽口和窄口灯线及转换线;另外还要有编程器及各种常用的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开壳工具一套,卡片也可以。编程器一个。

TL866,大部分笔记本台式机显示器都能刷。但RTD得刷不了。不到300块。

网友G:
通用高压板,通用一体板,通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866,大部分笔记本台式机显示器都能刷。但RTD得刷不了。不到300块。

个人感觉X宝上298元的不错RT809F

网友:
买点常用的备件,难点就又教给同行,自己挣点过手钱,就可以了

网友H:
点灯高压板,常用灯管,胶棒,斜口钳,撬棒,常用电容,通用驱动板,电源板。常用的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灯高压板,常用灯管,胶棒,斜口钳,撬棒,常用电容,通用驱动板,电源板。常用的按键,

xexie,这些已经备齐嘿嘿,现在就等开工啦哈哈。

网友:
还进啦一个信号发生器,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实验显示器都要接电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用高压板,通用一体板,通用驱动板

谢谢回复,你说的这些已经进货,就等开工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基地学习一下你知道要什么东西咯。。

我在北方,太远也没时间,其实经常送同行修显示器,个人感觉显示器只要打开,比主板好修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工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编程器、点屏器等。

编程器以进货,点屏器还真没用过,能介绍一下他的功能和简单的使用方法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以进货,点屏器还真没用过,能介绍一下他的功能和简单的使用方法么?谢谢。

这些工具都会带有视频或者教程的。有介绍功能和使用方法的。

网友I:
高压板,电源板,灯管。电容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高压板,电源板,灯管。电容这些。

谢谢回复,这些已经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