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O自动掉电

楼主(2014-10-08):
从迅维出来这么久,第一发帖,这是一块华硕P5GC的主板,一上电就自动掉电,诊断卡还可以显示到DO,停留时间很短,对地打阻值都很正常,照片忘记拍了,我不上CPU发现不会掉电,不过没有复位,我就马上测电压是否正常,先从内存-CPU-桥-总线,发现内存供电不对,凭我这段时间修板的经念,直接把供电芯片换了,在上电,好了可以跑马了

网友:
这么果断

网友A:
这么优秀的就修好了?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呀

网友:
楼主你这是赤裸裸的秒杀啊。佩服。

网友B:
凭你这段时间修板的经念?修板子怎么还分时间段,一茬一茬的全是相同的故障?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修就对了。

网友C:
哈哈 清亮行啊   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换芯片 一定要查芯片的条件     还有的是  主板跑D0掉电一般情况是没过内存,内存的条件不足导致掉电的  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先去看看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清亮行啊   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换芯片 一定要查芯片的条件     还有的是  主板跑D0掉电一般情况是没过 ...

其实查的时候都查过,只是忘记记录,拍照,等想到的时候,板子都修好了,所以就没有写哦!等下次,我一定多写点,多准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你这段时间修板的经念?修板子怎么还分时间段,一茬一茬的全是相同的故障?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修就对了 ...

都是迅维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优秀的就修好了?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呀

这不是运气,其实还有个耦合电容坏,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