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读盘了

楼主(2014-10-08):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突然间不读盘了,只听见硬盘在不停的转,电脑就是识别不了,是不是磁头坏了?能更换吗?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你先换个外壳试试啊

网友:
换硬盘试下不就行了    首先看你的移动硬盘可不可以分离

网友:
现在啊,不搞维修的也大把大把上迅维

网友:
不停的转动,说明供电够了,不知道换个电脑什么情况,没有发出异响吧。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用mhdd测试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有一个移动硬盘是这样,因格式化时断电导致读不了盘了.........

网友:
有没有摔国啊

网友:
如果不是一体的,没保的话拆开看看是不是盘盒坏了,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分体的可以拿下来用台机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
该不是壳子坏了,你在问换磁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