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无cpu电压ADP3212求思路

楼主(2014-10-08):
客户的一个宏基4738的机器,刚开始的时候是开机掉电,开机电流到0.14a就掉回待机0.007a、、找不出哪里掉电就放在一边,先把好修的搞定了。。。。吃完中饭不是很忙就拿起4738主板看看,上电阒然电流可以跑到0.6a了。。。。。甚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中。。。。

目前的情况就是无无cpu电压,,,测得cpu供电芯片上的各电压如图。。。。不过测到cpu电感有0.7v电压

电流到0.6就不动了,,,求思路啊?

网友:
老大找人分析也要传张看得清楚的图,CPU电感都有0.7V了还没有电压,表示看不懂

网友:
CPU电压有了啊,测测看有无PCI复位,换个U试试吧,内存也换换,多试试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啊

网友:
对的,先换个CPU看看,不行,就按时序修

网友:
看看条件正常不

网友:
有点偏低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的没有CPU电压  条件都满足  等着换芯片了

网友:
CPU 供电 0。7 感觉有点低

网友:
应该是没跑码吧,或是某个电压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