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进系统掉电,换大电容后裸板电流才0.18

楼主(2014-10-08):
ACER 4736ZG 进系统掉电,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显示,换大电容后裸板电流才0.18  ,以前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换大电容都可以的,也有碰到过这样换后电流0.18A左右的,,求解....

网友:
现在是没CPU供电....供电出不来....

网友:
换之前是多少电流呢

网友:
会不会你换的电容是拆机 可又能是坏的呢

网友:
是不是你换大电容的时候碰到其他的地方了额

网友:
应该是cpu座被搞虚焊了

网友:
狂汗,描述清楚点啊,又不是新来的,

网友:
是不是你换大电容时不小心搞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大电容处理的不够好吧,重新弄过看看

网友:
旁边有没有吊件呢、

网友:
楼主的大电容怎么焊的?我还NEC重来没有焊好过,后来但是用330的电容改的

网友:
那就是 没换好 搞到别的地方了 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麻烦说个过程,小白也好学习

网友:
撸主描述有问题额

网友:
排除一下南桥下面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插电0.18  就是短路了

网友:
完全没看懂,描述有问题,到底是待机0.18还是触发0.18呢

网友:
不是没装好的原因,以前拆了直接并6个330就可以的,这机器奇怪死了,一定要装个大电容上去,就可以了,为了保险起见,后面还并了6个330,以前有碰到过换了大电容用段时间又不行的...

网友:
仔细看NEC大电容底下两个小孔。。。。。

网友:
电容没有焊好,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