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60独显有EC BIOS吗

楼主(2014-10-08):
看了论坛上有好多B560 板号10203-1  LA56 独显板EC的BIOS,今天手上刚好有一台,等机0.01,无3 5V,想刷个EC的BIOS,结果板了找了半天没有看到EC的BIOS芯片,上图求刷过这个板EC BIOS兄弟告诉一下哪个是EC BIOS

网友:
你的显卡是什么啊?

网友A:
我有一台,你看一下你的显卡是什么先

网友:
EC BIOS很好认,一般为8脚的像MOS管一样的,比MOS管略大,在EC的旁边或背面,如果EC周围没有该芯片则该机没有EC BIOS芯片。。。有的机子有,有的没有。

网友B:
楼主的基本功点都不扎实啊,没有3 5V就先解决3 5V的待机问题噻,关BIOS啥事。

网友:
看图纸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你看一下你的显卡是什么先

N11M-GE2-S-B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基本功点都不扎实啊,没有3 5V就先解决3 5V的待机问题噻,关BIOS啥事。

EC脚位没有定义前,是不会发出3 5V开启信号给系统供电芯片的吧,自然就不会有3 5V出来

网友:
论坛上有个兄弟说是PM25LD010,有EC的正下方,我这板在EC的正下方只有个24C08WP

网友:
这个板号论坛上没有图纸,淘宝上也买不到

网友:
这个没有,很少的,去淘宝吧

网友:
参考 联想b560

网友:
版主,你给我是EC BIOS程序啊,我现是找不到板上的EC BIOS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719-1-1.html 试试这个。和你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找到了吗?在EC旁边或者背后找找,你的图我看不清楚,没法告诉你是哪一个,我手上也没有这个板子,不好意思

网友:
找什么25L 25Q 什么打头那就是BIOS

网友:
在EC旁,像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