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4-10-08):
小弟刚接手一台Y450本子,开始是开机亮机刚看到BIOS,然后立马掉电,我拆开散热片,一看硅胶已经基本没了,上硅胶,然后开机亮机了也进系统了,没多长时间又掉电,迅速拆开本子,裸板点,用PE启动盘,进PE测试,大概2-3分钟左右又掉电了,刷了下BIOS故障一样,没思路了,请问大神们,谁修过这类故障是不是通病

网友:
CPU供电不稳或某个元器件性能不良,先测各电路公共点看电压是否正常,也有可能是温控的问题,温度高了,可能风扇不给力

网友:
还有可能是南桥了问题了,一直不停的重启。

网友:
我也有一台,但是没显示秒掉电

网友:
更换小板上的电容

网友A:
330的 黑色电容 一换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的 黑色电容 一换一个准

你说的显卡供电小板上面的电容吗?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啊

网友:
来学学学学学

网友B:
CPU供电电容 ,显卡供电电容,全换,准好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容 ,显卡供电电容,全换,准好

是不是 啊 你修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还在修

网友:
显卡 ,先加焊看看吧 ,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IC,显卡芯片脱焊几率很高。先加焊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前面跑0.45现在可以显示但是会掉电显卡都加焊过了

网友(2014-12-15):
我也 遇到一台   开机 过个几秒就掉电来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ba         不行就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