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这两天修的比较有意思的两台机子NO.1

楼主(2014-10-08):
NO.1                                        SONY  MBX-224  故障:不出CPU核心供电

一、故障描述:同行那边接手的,说是指示灯亮,不上电;问他有没有在别家修过,说是没有。接手先通电测试,按下开关以后电流上到0.15A左右掉电,然后自动重启,继续0.15A重启,故障都分不清楚。掉电瞬间测全板电压,除CPU VCORE以外所有电压均已经产生。

二、搞CPU VCORE就好了:①裸板打VCORE供电电感未发现短路②示波器抓了一下触发瞬间上下管G级均无波,在打了一下G级对地值未发现异常③转去检查芯片工作条件:TON VCC VDD SHDN# BST        A: TON始终为19V左右正常;  VDD触发瞬间示波器显示有5VRUN过来正常;  VCC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VDD因为掉电太快没去测;SHDN#触发瞬间3.3V正常;BST待机0V触发以后瞬间5V左右,接着掉为0V应该是正常的(笔记本里面常见的PWM芯片都是得到5V供电以后,收到EN以前BST引脚会有4.5V左右电压)。当时正好要发芯片,就定了3颗回来。

    B: 正好国庆放假,要回去了,跟客户说机子回来了给他看。店铺就留了一个同事看店。放假一回来,同事告诉我,机子被客户自己拿去了,芯片他也拿去了。听到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估计他是不想付这一点维修费。后来一回来忙着修别的机子,也没在意。意料之外,昨天上午那个同行的徒弟又把那个机子送到我这里,说是他换过芯片还是一样,让我继续修。觉得有点好笑
    C: 这个芯片同行没有焊好,吹歪了;吹下来重新焊好,故障依旧。查了下芯片过热保护信号THRM引脚保护阀值为3Pin THRM<1.5V,上电瞬间示波器检测第三脚为1V左右还没有达到保护阀值,条件都满足啊。倒回去再次测了一遍芯片供电,TON。终于发现VCC引脚触发瞬间电压0V,原来是自己偷懒惹的祸。断电打VCC对地值,未发现短路。那只能是电阻的问题了,眼睛一瞄,发现这颗电阻被抠掉了。

三、10Ω电阻不太好找,找了个0Ω代替,瞬间点亮。

四、虽然修这台同行的机子没赚什么钱,想想还是觉得好笑。想跑单自己干,想跟他说一句修主板不是有把风枪烙铁就能了事的。

网友A:
这个同行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行真不靠谱!

是啊,怕我给他报二修的价格,故意不跟我说清楚,做维修不容易。

网友:
请问楼主除了人为抠掉的电阻外CPU无供电就是PWM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其实人最鄙视这样的人,这边又舍不得花钱修,另一方面又想赚钱。让我们这些人喝西北风去阿

网友B:
请问楼主这机器到底是什么坏了?好象不是十分的清楚!

网友C:
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机器到底是什么坏了?好象不是十分的清楚!

vcc那颗电阻啊,与VDD相连的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那颗电阻啊,与VDD相连的那边。

这电阻不是你同行抠下来的吗?我想知道 的是你第一次接手时机器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修得不错,不过10殴的电阻用得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改风扇常转就是用10殴的电阻,每天都要用好几个!!!10殴电阻,一般在每组供电,或南北桥周围都可以找到!!!有一些板最容易找到,就是老的那种IBM主板,应该是X40之类的,在内存槽前面,一排过去都是10殴的!每天我都从那里拆~!!

网友F:
这贴 万一被同行发现。。哈哈@@

网友:
这同行有点小滑头——不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不过10殴的电阻用得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改风扇常转就是用10殴的电阻,每天都要用好几个!!! ...

前几天店铺大装修,能卖的全卖了。说一下那几十片料板,基本上能用的芯片全被拆光了。也就卖料板了。哥们看起来是个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那颗电阻啊,与VDD相连的那边。

他没那么傻。两次芯片对比的照片看得到那颗电阻在我第一次接手的时候就是没的。应该是同行的上家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贴 万一被同行发现。。哈哈@@

他理亏不会说什么的。他这也是活该挨叼。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惊赞。 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
看来维修还真偷不得懒

网友:
控制芯片也有温控啊,温控是不是还有独立得

网友:
应该说上家还是比较厚道 的

网友:
第一次你测量的时候那个电阻就掉了吗?

网友:
这同行给坑的   !这样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行真不靠谱!

我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同行,守在旁边看着修,如果故障简单,就说那边客户不修,要拿走。

网友:
这样的人很多哦~~呵呵~~~我已经习惯了~~~人在做,天在看啊~~~哈哈哈~~~~~

网友:
这真实大师级别的人物。供电修的杠杠滴。。佩服。。。看你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电阻是什么时候掉了呢?

网友:
这样的同行就该收高价,我一直觉同行之间应该合作共赢,这样的同行。。。。。哎不说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得有道理,

楼主说了那么多,哪些是有道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得不错,不过10殴的电阻用得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改风扇常转就是用10殴的电阻,每天都要用好几个!!! ...

为什么我改风扇不需要用到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改风扇不需要用到电阻

那要问你呀???为什么我要用电阻改风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要问你呀???为什么我要用电阻改风扇!!!

不懂 能不能解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懂 能不能解惑下

个人习惯!!!有的人喜欢从USB那里飞条线过来,但是我觉得这样太丑了,也太吵了!!用10殴的电阻,一个是美观,一个是风扇噪音没这么大!!!

网友:
索尼机器 一直不是很敢搞1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哈哈。PWM芯片没焊好竟然没烧东西。运气真好

网友:
这样的同行都不想理他,搞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