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8SX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08):
E1948SX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插上VGA线进入节能模式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不显示
求助
无信号

网友:
主机箱设置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或VGA口处三极管或屏显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一下程序,如不行,重点查视频信号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