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秒杀惠普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4-10-08):
一分钟秒杀惠普开机5秒掉电

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

收工

网友:
BIOS设置在问题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风扇都得设置DIS!商家还说是原装的风扇!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原装的?去年装的电脑就是如此。

网友:
嗯 风扇有问题了  检测不到了 就好了

网友:
风扇报错  导致的

网友:
真高,楼主高人,我以为是什么,这么快, 台式机,还是在BIOS内设置而已。实在高,引得本人飞入来看看是那位高手能做到???

网友A:
开机5秒掉电,在5秒内进BIOS能调好保存退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5秒掉电,在5秒内进BIOS能调好保存退出吗?

盛世电脑 你好    不进BIOS掉电,进就不掉

网友:
在11看过一个帖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FAN检查电路坏了,是用IO 来检查的

网友:
我承认我被标题吸引了,进来才发现是BIOS......

网友:
有的时候,不小心把风扇插到SYS_FAN上,而没有插到CPU_FAN上的时候,也是这种故障的样式。

网友:
遇到过很多啊,可是有的BIOS里面关闭了不风扇啊,有的BIOS里面根本没有关闭风扇的。。。

网友:
这个能进BIOS还好,进不了直接掉电就难了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lz的贴,我喜欢。内容直接了当,每贴都有收获。支持您多发帖。

网友:
这是治标不治本,容易复发

网友B:
刷BIOS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能解决吗???

这个板我刷个BIOS不行,可能是风扇电路有问题,直接关掉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算是小问题了

发这贴为了避免个位坛友少走弯路,顺便弄点分用,希望大家多发帖维护我们的网上家园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上次碰到一台,我还是拆机的,风扇拔几下,又可以转了。
然后正常了。用了一段时间,又报这个错。
经过实验,就是风扇不良引起的,打了油也不管事,最后还是换了个新风扇,一直没返回来了。

网友:
建议换个风扇比较稳妥!

网友:
这个搞多了。。。。。。

网友:
bios问题啊 呵呵!!!!

网友:
果然速度啊!

网友:
原来是设至问题啊

网友:
看标题进来的,学习了

网友:
插个风扇也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没检测到风扇而已

网友:
有的机子BIOS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在11看过一个帖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FAN检查电路坏了,是用IO 来检查的 这个说法有依据

网友:
这个倒是挺好,设置就好

网友:
风扇报警 不算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