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创维32寸显示屏上面有图像下面没有图像是什么问题啊
[创维]
创维32寸显示屏上面有图像下面没有图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4-10-08):
创维32寸显示屏上面有图像下面没有图像是什么问题啊 还能修吗?
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先处理一下屏线吧。

网友:
谢了, 是平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是栅极无电压

网友:
找张电路图慢慢研究把,研究好了再发个帖

网友:
上面有图像下面没有图像 没图像的是黑屏还是白屏

网友:
现在电视屏坏的真多,我见过好几个了,有好多电视跟刚出保修屏就坏了、悲哀

网友:
半截有,半截无?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了,仍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最好上图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