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10-08):
主板是能跑码亮机的,只是不能进系统,自检过了就死机、花屏。准备加焊单桥,先用带灯测试看了一下,灯全亮且亮度全部一致。加焊后,不跑码了,带灯测试有7颗灯特亮,特亮的那7个是桥里面什么情况?

网友:
重新植珠吧!

网友:
特亮是否表示阻抗比正常低.也就是短路了.测量下特亮的LED灯两端

网友:
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重新直球吧,搞不好单桥被你搞挂了。。。。。

网友:
一看桥挂了,或者你重置下吧,估计希望不大了。

网友:
加多了助焊膏,球跑位了。。。

网友:
航油少一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下子问题越搞越大了,眨巴眼搞成了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