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已解决

楼主(2014-10-08):
修三星触屏显示器不稳定故障(开机一会就黑屏),很多为按键漏电,或高压包所造成,
黑屏
三星

网友:
黑屏造成的原因很多,楼主只说了其中2样,灯管损坏也是黑屏的主要元凶。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换高压包,那个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