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这两天修的比较有意思的两台机子NO.2

楼主(2014-10-08):
NO.2                                                       联想 B460C                  宝龙达 BM5958                              故障:一修进水

一、故障说明:国庆期间留守同事接的机子,机子被放到包里同事忘在那边了直到昨天下午客户问起他才给我说是进水机子。电池被他拔下了,客户说是按开关没反应,他没通电试。让他拆机,目测全板,仅触摸板底下有些腐蚀,无线网卡铁壳子生锈,看来进水量比较大。自己的一手客户,价格好商量。

二、断电打全板主供电对地值,发现VTT供电对地值偏低(HM55应该为0012以上,测量值为0007),3VALW供电对地值偏低(0056左右,对比5VALW对地值为100多)轻微漏电,比较难烧出来,先不管他。清理进水部分,换掉腐蚀的原件,这边发现了一个小问题;这边的15VSYS厂家并未采用,直接将公共点电压用电阻拉过来。

三、通电测试,待机0.035明显偏高,有原件漏电;手摸全板,待机发烫。51125发烫有这么几个原因:①EN不正常②LDO短路③ALWS电不正常④芯片本身损坏。测量待机芯片①VREG3正常;②VREG5正常;③3V_EN 5V_EN 1.45V(芯片自产生)正常;④VREV正常;⑤BST 4.7V左右正常;⑥断电打3VALW\5VALW场效应管G级对地值,发现3VALW上管G级对地值偏低。看了下管子附近有些进水,电感生锈了,干脆全部换掉。

四、再次通电测试,依旧是0.035A左右,手摸待机芯片已经不发烫。3VALW 5VALW已经正常产生,手摸全板未发现明显敌情。按开关无反应,按照不触发的来修。①先测 EC125pin pwrsw#_R按开关以后跳变正常②测 EC48pin PWRBTN#按开关以后跳变正常,该信号直连PCH③测EC119pin PM_RSMRST# 3.2V左右正常,PCH边上的R186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五、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① 32.768K晶振无波 ②VCCRTC RTC_RST# SRTC_RST# INTVRMEN正常 ③换32.768晶振以及谐振电容故障依旧④断电打晶振两脚对地值,发现敌情,一个脚640多一个脚无穷大⑤换桥。PCH拆下一看,桥下腐蚀的一塌糊涂,还是带胶的。

六、目测焊盘无掉点,清理干净焊盘,大面积掉点至少有个三四十个点吧。仔细查看了才知道掉得是空点,吓尿我了。特地对32.768K晶振引脚通断做了测试,还好是通的。换个无铅的过去,再测一下晶振两脚对地值都是600多,应该正常了。但是新问题来了,USB数据线有一根不通对地无穷大。重新加焊无果,推桥无果。

七、再次拆桥,发现N个点都未上到锡。再换一个桥,这次USB数据线正常了,晶振一个脚是无穷大的了。这绝非偶然,第三次拆桥,还是有N个点未能正常上锡。我这边托平焊盘都是用有铅锡线拖过的,这都没法上锡,这是要我使绝招吗?把刚拆下的桥用有铅的珠子重植一遍,再做上去,这次没再发现问题。上电测试,都已经能正常点亮了。

八、简装测试,所有功能正常,以为这就完事了。让同事装起来,一测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拔掉耳机的瞬间喇叭又能响。好吧,让同事第二次拆机。换上一对耳机接口,再次测试声音已经正常。再次出现新问题,关机管不掉,关机以后指示灯亮,风扇还在转。修过B460的都懂得是什么故障了吧,忍不住问候了联想的工程师他全家。

九、搜遍全网,找不到B460C的BIOS(原机BIOS没用,这些BIOS程序在首次与PCH通信的时候会读取PCH内部储存的微码,然后将PCH微码以写入BIOS芯片内完成PCH与BIOS的匹配,因此南桥与BIOS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官网找了一下,没有该机子的BIOS;淘宝上居然也没有。好吧,最后放一次大招如图:

十、小三小四不如原配好,这句是有道理的。做完这些,机子所有功能都已经正常。贴好石墨散热摸,同事装机去了。

修的很辛苦换桥换了3次,拆机拆了3次。有分的话给我来点,当水喝。
写在最后:已经发现换桥需要刷BIOS的机器有 联想B460 B460C 华硕 K42J系列 惠普 CQ32 CQ42;其中B460 K42J CQ32 CQ42已经有解决问题的BIOS可用了,像本机B460C BM5958出货量少的机子,同行要是有料板的话留着,不要随便拆BIOS拆桥了,说不定哪天能救急。

网友:
这机修得好辛苦!全是体力活儿!

网友:
楼主好心态,掉点这么多的话,换我就放弃了,查空点的心情都没有了

网友A:
楼主我想说的是,这板南桥是很容易造成不粘锡,但如果关不了机应该不关BIOS的事,因为在13年六月份宝龙达售后刚拆分成别的公司的时候,因为服务器搬走还没有正常投入使用的时候,修这板也是没有BIOS,我直接从好板子上面读出来,然后再写到别的板去,是可以关机的,功能什么的都很正常,但有两款是用INTELCPU的,确实是换南桥要刷一个密令进去,不然就关不了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说的是,这板南桥是很容易造成不粘锡,但如果关不了机应该不关BIOS的事,因为在13年六月份宝龙达售 ...

没有修到过,看着这样的过程给力呀!

网友:
维修很有耐心,32.768K晶振无波形变化一般是本身或旁边谐振电容损坏也会造成。

网友:
这个却实啊,换桥关不了机确实是程序!!楼主干嘛不把程序也一起发上来呢,到时候有兄弟换桥了也出这个关不了机,顺便刷你这个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说的是,这板南桥是很容易造成不粘锡,但如果关不了机应该不关BIOS的事,因为在13年六月份宝龙达售 ...

修这个机子的时候,我找到了论坛一个哥们好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根据别人的回复他们刷了这一组BIOS也是不能关机。我也特地用这个机子刷了他的BIOS,故障跟我的是一样的。另外联想B460 惠普CQ32 CQ42 华硕K42J系列的机子换桥以后也是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我觉得本机的BIOS确实是存在这么一组微码的。你现在还保存着以前刷的本机的BIOS吗,有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机子的时候,我找到了论坛一个哥们好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根据别人的回复他们刷了这一组BIOS也是不 ...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没有这款机器BIOS和点位图,有的话真想传给你真次确认一下,问了一下以前的老大,可他在上海出差,要等他回来我才能给我,没办法了只能等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没有这款机器BIOS和点位图,有的话真想传给你真次确认一下,问了一下以前的老大, ...

真是麻烦你了,这也是造福维修界呀!

网友:
无铅的桥不好焊,楼主焊了两次最后还是用了无铅的

网友:
楼主,每次发帖都是图片推挤如山啊!呵呵。。

网友:
够曲折的,好贴!!!等着新贴.

网友:
修机器还蛮牛X的

网友:
想问一下南桥的VRM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待机是需要是高电平吗

网友:
耳机接口怎么也跟着坏了呀?

网友:
BGA 好久没开机了

网友:
桥看着就闪瞎人眼了,坛子里还没有具体数据分析无铅的HM桥怎么上呢, 我一般都重新植成有铅的,上过几次无铅的都是接触不良,拆下来重做,

网友:
这个机子确实修的辛苦啊~~呵呵~~~~还是原配的好~~~~

网友:
修机不容易这么多桥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修前是不开机修好后也是能用关不了机,最后让客户将究着用,没办法找不到程序呀。。。期待原程序。。。

网友:
这桥做的真是蛋疼。要是我就走远了。

网友:
还是原配的好啊

网友:
换我就放弃了,查空点的心情都没有了

网友:
修机换那么多桥

网友:
石墨散热摸

网友:
拆三次是我早就不搞了真牛

网友:
很给力。很有耐心。估计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早早的听说这种机器不能拆南桥

网友:
好多的桥啊,bios就是惹人烦啊

网友:
今天修的是B465c amd机器  amd的应该不用那么麻烦了吧

网友:
维修难呀,要修好更难

网友:
最后还是丛植了PCH

网友:
厉害啊楼主拆黑胶的桥都只掉了空点

网友:
修这么多次桥,板子没问题吧不会爆吧

网友D:
你好有耐心!!!

网友:
HM5X的桥,我一直都是无铅的,这个BIOS确实折腾人呀!

网友:
  要是我这样修一下估计的300块 别的就换板子把

网友:
耐心真好   换了三次桥   客户给的价高 还有点兴趣 有的客户给不起价的话  我真是不想搞桥

网友:
  进水的机子对于我来说更本没什么办法维修,只有等机子自然晾干在等待奇迹的发生!

网友:
利害,谢谢,太好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这么艰难的维修,换成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真是好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里面最经典的就是换那个耳机接口 如果是我 肯定是想到功放芯片这些 或者是声卡芯片先测试下 LZ的维修经 ...

因为当插拔耳机时喇叭会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很自信吗!

网友:
维修练的就是心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机子的时候,我找到了论坛一个哥们好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根据别人的回复他们刷了这一组BIOS也是不 ...

你用的是多少钱一桶的焊膏?

网友:
很辛苦, 弄桥都弄3次,换我都没的耐心修了

网友:
没什么 我也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给你加加分呗

网友:
大神 膜拜

网友:
这手工好的不得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BIOS有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到过,看着这样的过程给力呀!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耐心!!!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我佩服的很,非常感谢师兄弟。为以下你用的什么相机拍板子?

网友:
如果换桥,要匹配的BIOS,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机子不仅换桥关不了机,刷BIOS后也会关不了机?

网友:
这个桥我还没重植过,应该是0.4的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