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3P液晶5706爆

楼主(2014-10-08):
各位高手麻烦下。冠捷17寸173P液晶5706爆了,换了一组,开机亮一会儿灭,再亮再灭,之后按开关键也没反应。是那里有问题呀。
没反应

网友:
最好能上图,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看那个220的电容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那个5706坏了不能换完了事,这个烧很多都是因为高压包包、虚焊引起的要把高压板补焊一下

网友:
不加电 那是因为 5706 又击穿啦 补焊 高压包 再换个5706

网友:
5706击穿 12V短路 所以不加电

网友:
220UF电容查过是好的,虚焊的换5706时也焊了。5706也是好的,可能是中间的瓷片电容要换吧(我没现成)。插电5706C极7.7V之后为0,B,E查不到电压。IC15极开路去高压保护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