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维修宏基4745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4-10-08):
      早上刚开好门就有一位上帝匆匆而来,问师父你这能修笔记本不。
      答曰:可以啊!专修笔记本。
      上帝接着说:是这样的,我这笔记本早上起来就开不了机了,等会要出差,资料都在笔记本里面,还要赶十点半的车,现在有点急,问了前面几家修笔记本的都说要下午才能修好!不知道你这里能在十点十分之前能给我修好吗?上帝顺带把笔记本也拿出来给我了。
      接过笔记本看了一下外观,I5的CPU,插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待机电流,按一下开关,真的没有反应,心里有数了,跟客户说尽量十点之前给修好,价钱嘛,我还没说出口客户就立马接着说价钱好说,但要一定能修好。
     上帝都发话了,我就不说什么了立马拆机 (心里当初在工厂售后部门时一块板二十分钟之内就搞定,就不信现在这么小的问题一个小时都搞不定一块板)。

版号为ZQ1电路图论坛有,快速找到公共点。

公共点的阻值为439,正常

PR126检流电阻的阻值为496,也正常啊,接着插上电源

PR126检流电阻的阻值后端的电压为19V,正常啊,再测公共点VIN的电压为”0“V。

追查公共点VIN电压是VIN_SRC经PQ24转换而来

测PQ24控制脚电压为19V,难怪公共点没有电压呢(PQ24是P沟道的MOS管,要低电平才能导通)!

PQ24要想导通,受控于PQ1,意思是说PQ1导通后,VIN_SRC经PR9和PR8分压后得到3.9V左右供给PQ24的G极,这样G极的电压相对低过S极的电压,就能使PQ24完全导通了,至于要想PQ1导通还要受控于VIN_ON这个信号,实测为G极电压为”0“V(PQ1是N沟道的MOS管,高电平导通)

       断电打PQ1G极的阻值为581,没有短路啊,追查来源于EC的24脚,刚好又属于GPIO脚(GPIO脚是指由程序定义配置功能的引脚),这样的话要想24脚发出高电平的电压,必顺在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读取BIOS来配置这GPIO脚才行,同时有的机器也要休眠开关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D/C#等也要正常。

EC供电3.3V,正常

EC的复位也是3.3V,正常,测得64脚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为3.3V。正常,93脚LID591#也是3.3,用示波器测U15(BIOS芯片)的1,2,5,6也有波形跳变,回过头来测PQ1的脚G极电压还是为”0“V,按开关还是一样。
      好,立马上风枪拿下EC(NPCE781),更换EC后测PQ1的G极还是"0"V,这时可能有人认为我误杀一个EC了,可事实是怎么样呢????????
     可事实是拔电源,装上开关,再插上电源,按开关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再次断电,装内存,CPU,屏,上电能正常了(后面这些客户办事回来后一直坐在旁边看着维修,所以不好拍图,免得让客户觉得不尊重他,总之修这板连拆连装总共花了差不多五十分钟)
     可能有人认为公共点的电压怎么可能是在按开关之后产生的呢,这不是误扯,这不是我乱说的,因为一,这板是用I5的CPU,还算比较新,二,要产生VIN电压的控制信号是GPIO脚来的,新板为了节能,各代工所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具体呢,请找饼哥,需要他的联系方式的话请点击他的头像慢慢找(我就不公布了免得被他骂)
      本来写这贴,是想教一些新手怎么修新板的公共点不出电压的方法   ,可本人的语文还是体育老师教的,语言比较不畅,如果各位看官能多多加分的话,考虑一下好好学习语法,以后能多写点贴子,当然了各位想学的话或者想看更高级的还是找我们伟大的饼哥就好,他语文是语文教的,英语是英语老师教的,不像我英语到最后还是体育老师教的。联系饼哥方式还是自己找

网友:
饼哥,想问一下,那图片怎么插入才好的,我写的时候明明弄的很好,一发贴就成这样了

网友:
楼主工厂级的维修高手呀,以前在哪个厂呀

网友A:
vin_on。嗯这个设计稍微特殊点。不过学会了分析方法,什么都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_on。嗯这个设计稍微特殊点。不过学会了分析方法,什么都一样了。

是饼哥你倒着推时序教的好,到现在还是支持你用这种方法教学

网友:
相当给力啊!!思路不错!!!

网友B:
楼主好身手,动作神速,想问一下最后收费多少,这样的客户应该好叫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身手,动作神速,想问一下最后收费多少,这样的客户应该好叫价啊

加点分再告诉你

网友C:
思路不错!多余话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多余话也不少!!

加点分了,不多加多佘话,怕大家看着累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亮点,不然到时候又得死磕了。

网友:
哦,忘记给你加分了,现在补上

网友:
楼主很厉害。。高手。。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D:
有很多机器是要按开关后出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很多机器是要按开关后出待机的

I系统是这样,但这板是按开关才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嘿  哥们 看完你这个帖子我看了一下图纸 这个板子的待机芯片只要是SYS_SHDN#不为低,芯片得到vin_src之后就会发出3vpcu和5vpcu?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需要按开关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很扎实,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E:
第一次见这种机器,按开关才过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这种机器,按开关才过隔离

天下无奇不有,跟饼哥学好理论后,见招拆招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见过,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按时序修,比较稳定!!!

网友:
技术不断更新。做维修的需要不断学习才行哦

网友:
神人也。  楼主以前在哪个工厂上班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共享一下吗,我下的都是4745G的,不一样

网友G:
这个机子,确实是,要按开机才出来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确实是,要按开机才出来公共点电压!

加点分,就更加确认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下无奇不有,跟饼哥学好理论后,见招拆招就好了

只能加5分了,不好意思!

网友H:
看来迅维出来的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迅维出来的都是人才

那必顺的,加点分了

网友:
楼主维修高手,能否传个图纸我们下载啊

网友:
这个VIN_ON 是怎么个特殊呢?

网友:
怎么感觉PQ24指向S极的那根线指到了D极呢

网友:
PQ24内部是不是划错了

网友I:
不可能按开关才出公共点的

网友I:
不符合上电时时序也没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可能按开关才出公共点的

可不可能呢,自己找到同型号的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符合上电时时序也没道理的

新的上电时序你了解,节能这个词知道吗

网友:
你有测插适配器不上电没公共点吗

网友:
公共点都节能没听过

网友:
楼主时序学的不错

网友:
楼主理论很牛逼呀   按时序修机不会有错

网友:
应该是多个深度休眠作用,的安开关才有公共点

网友J:
多看看时序又好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多看看时序又好处,谢谢。

加点分的话,对我也有好处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点分的话,对我也有好处了,谢谢

不好意思,帖子评分不了了,超过时间了,下次吧,老师。

网友K:
楼主,想问下GOIP脚什么时候发出的高电平。是在ec供电,时钟,复位好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想问下GOIP脚什么时候发出的高电平。是在ec供电,时钟,复位好后吗。

GOIP脚由程序分配的

网友:
最终是换EC才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