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代内存没有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4-10-08):
今天修了一台AMD的机器,修了一天都没修好,此机的情况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只上到1.4A左右,于是测了一下内存的供电和时钟都 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由于此复位是由CPU发出的,所以CPU换了三四块都还是一样,没办法,先刷了BIOS 不行,加焊北桥也不行。最后加焊了显卡还不行,请问我还要测哪些东西啊,谢谢各位

网友A:
三板斧的功夫呀!1.4A应该是过内存了,你看一下其 它有没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最好看一下时序

网友B:
北桥 条件。  看下内存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的功夫呀!1.4A应该是过内存了,你看一下其 它有没有什么信号没有出来,最好看一下时序

时序不记得了啊,只能这样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 条件。  看下内存模块@

好吧,我到时候查查

网友C:
修好还发个毛帖啊

网友D:
有没有 示波器 先用测波器 看CPU 工作了没有

网友E:
都不知道的是哪一款。1.4的电流。电压都出来了吧。这个要看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还发个毛帖啊

你这样的永远都是三板,,,这个态度也只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了

只能亲切地叫你一声:三斧哥

网友F:
还想说一声,怎么感觉迅维欠你的 了吗?

只有你不懂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才发毛帖的吗??????

  斧头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还想说一声,怎么感觉迅维欠你的 了吗?

只有你不懂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才发毛帖的吗??????

这倒不是,修好我也发帖啊,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 示波器 先用测波器 看CPU 工作了没有

别跟我说示波器,根本就没那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不知道的是哪一款。1.4的电流。电压都出来了吧。这个要看信号了

反正是AMD 的,型号忘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倒不是,修好我也发帖啊,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对不起大家了

好,孩子。。你这样的我就喜欢。。

男人就是要带点性格,但是他能知错。。

我以后要是当大神了,小弟你过来。哥一定把功力都传授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孩子。。你这样的我就喜欢。。

男人就是要带点性格,但是他能知错。。

行啊,那祝你早日当上大神,当上大神的时候要多多指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跟我说示波器,根本就没那玩意

CPU工没工着。最简单的就是摸温度吧。用示波器是不是有点。。。。。。

网友E:
原来你是来掉胃口的。最后是那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想说一声,怎么感觉迅维欠你的 了吗?

只有你不懂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才发毛帖的吗??????

只在这里嘲讽别人也没看见你发什么贴 你有资格说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你是来掉胃口的。最后是那里坏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坏啊,所以才求助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么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