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华硕K40AB

楼主(2014-10-08):
店上的小弟拿了台华硕K40AB的本本回来,对我说:"客户说的是开不了机点不亮"
我接上可调电源看了一下开机掉电机子起不来.
拆机一看北桥的一个角有烧糊的痕迹,本来这机子也老了又是问题多多的机子就想没有什么修头,不好报价,高了客户肯定不修,低了这机子的返修也是很高的.就不打算修了,叫小弟送回去.
结果小弟回来就接到客户的电话说:"我的机子怎么屏坏了啊?我先前是好的啊?"
我给客户的回答是:"拿过来时就开不了机,内外都不显而且还掉电,我们要本就检测不了屏的好坏啊?"
在电话里给他沟通了很久不结果,我就说你把机子拿过来吧(我想根本就点不亮的机子怎么看屏好坏,他肯定是有两台同样的机子)
拿过来我上电很自然的就进系统了,只是屏是坏的.拆开机子看(我们店子有抄序列号的)是同一台机子.
我就奇了怪当时我看了后装好也是通电看过的.怎么会这样.而且那个桥的一个角都烧糊了啊!
最后不想给他吵,让他补100元给他换了个屏,也就是说这机子我亏了160多元.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你真牛 不赚钱 还亏本  应该不会有人像你这么做吧

网友:
应该是拆的时候不小心哟,不然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坏呢

网友:
我最怕点的亮的机了,干显卡挂了报价,客户不修,还叫我恢复故障

网友: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洒足

网友:
怎么 还有这样的问题  不可能吧

网友:
目测拆屏未断电

网友:
屏是碎了还是怎么样

网友:
维修有时就是这样,有时风险很大。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网友:
时好时坏,经常遇到

网友:
好狠呀   这个客户也是的

网友:
接机器的时候一定要对机器的所有外观仔细观察清楚然后,并开登记单登记下来!碰到那种风险大的,或者看客户比较穷酸疑神疑鬼的这种,把所有可能都给客户说清楚。。。或者报高价或者不接。。。没有可观的利润尽量不要碰风险大的机器,检测装系统那些都不要搞!

网友:
照楼上说的,维修根本不用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