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GA要注意什么???新生求教

楼主(2014-10-08):
有台GBA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温度也不会把握

网友:
板子水平,上下对齐芯片,间距调整好。你需要一个师傅和大量的实战积累。我也是新手

网友:
大量实践

网友:
楼上总结得好,还要细心+耐心。

网友:
要有耐心  我也是新手  慢慢来

网友:
架板要稳,温度要把握好,最重要的是电池一定要取下来。。

网友A:
温度 做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 做的多了就知道了

=> Always observe the melting curve,

=> all welds requires a level of care desumificando the chip and the motherboard

=> Quality is key in inputs, and do not forget the clea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 Always observe the melting curve,

=> all welds requires a level of care desumificando the c ...

不用看这些东西  没什么用

网友:
附近的电容必须拆掉,还有3v电池。U。内存等必须拆掉

网友:
nen ji ti dian ma

网友:
没用过的也想知道啊

网友:
具体多少度啊

网友(2014-12-22):
自己慢慢学习啦。

网友(2015-12-04):
经验得慢慢去积累的,不能着急的

网友:
经验  慢慢来吧   一定要注意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