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1465 没有CPU电压 附AIR 图纸

楼主(2014-10-08):
苹果 AIR A1465 笔记本没有CPU电压其它电压一切正常,上电电流在0.23不动。U7400的1、2脚电压都有。L7550 L7510没有电压输出。没有明显的MOS或者CE短路。对应图纸自己下一下。

air

网友:
有没有主供电40脚,24脚和15脚有没有供电。。等,有SIVD组合没,有没有打电感对地值,有没有过压欠压等等

网友:
40、25、15脚供电正常,没有短路,因为挂着CPU阻值很小只有5-10左右。SIVD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15120这个芯片好像不需要VID的组合,好像是通过SM总线控制的

网友:
板号是820多少啊?

网友:
3208的板子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机子就有这通病估计,我的也是没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别的条件都有了。但是我的是上电到0.18a掉电。我这个是第二台了,都是AIR的。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