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60装win7可以,装xp蓝屏,求助

楼主(2014-10-08):
默认是win8后来客户自己换成win7,再后来想换成xp,于是问题来了。
分区已经改为mbr模式,bios里硬盘改为ide模式,启动类型也改了,进pe恢复xp镜像,重启。
当出现winxp画面2秒后,蓝屏,最后一行“ACPI.sys *********”

win8换xp也弄过几次,基本就改下硬盘模式、分区格式、启动模式,这个都做了,就是不行。难道是驱动的问题?希望遇到过这款一体机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你去查下了,现在很多新机子,都原装装过WIN8   本身不适合XP了。

网友:
新出的机器有些是不适合装XP的,可者打不上显卡驱动

网友B:
肯定是驱动引起的啦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不行就不能装,只能换windows7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下了,现在很多新机子,都原装装过WIN8   本身不适合XP了。

的确这样,但是实际应用中有些工具软件对win7都不支持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款必要的打票软件,网页版的,要求ie10以下,win7默认就ie11,打印的票据位置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驱动引起的啦

这么说就算安装版装上,以后用也是问题,驱动可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这样,但是实际应用中有些工具软件对win7都不支持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款必要的打票软件,网页 ...

win7x64 IE8路过

网友:
还是装WIN7把IE的版本给弄低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
装不上也正常,现在很多机器就是装不了XP

网友:
能WIN7就WIN7呗,给客户说现在XP不行了就完事了

网友:
想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昨天拿到一台C260,也是XP装不上,WIN7可以装,但是公司的软件只支持XP

网友:
安装版也试过了,也是蓝屏,在网上查了下,他们说要刷bois,bois不会刷,怎么破

网友D:
遇到过   装系统蓝屏  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   装系统蓝屏  cpu坏的

八台电脑都是一个情况,不可能是8个CPU都坏了吧,这个是一体机,估计是做什么限制了

网友:
不是所有机子都可以装xp的。驱动可能找不到

网友:
现在 的机子大多数不支持X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这样,但是实际应用中有些工具软件对win7都不支持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款必要的打票软件,网页 ...

这个可以去封装的,我就是IE9  win7  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