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无CPU电压,是CPU问题吗?

楼主(2014-10-08):
东芝L600 版号DATE2DMB8E0 REV:E
本子是客户拿别处修过2次,用时间不长又坏,中间有次坏了还拿给我看过电流,跳变2次后不亮和显卡不好类似,说是老问题就又去找他了,最后把钱要了回来,拿给我修。
插电待机有,触发后打短(限流3A)。马上拆机,拿裸板测试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上家干过HM55,刷过HM55及EC的BIOS,CPU供电管上有焊膏,显卡没动过。
上电触发,电流在0.82不动,一会掉了。试着刷2个BIOS后,触发2次跳变后掉了,再开0.82不动。多开几次有时0.7不动,掉,有时候0.62不动,掉。仔细测试,无CPU电压,测PQ43控制脚5V,其他下管控制0,不上U,能出1.05电压,62882的数据17脚VIN19V;16脚VDD 5V;38脚VRON 3.3V;
另测到上CPU后U背面C211;C212;C213 电阻1(近短路),不上U 电阻30,CPU是P6200,这是CPU 内VTT短路了?U坏了吗?
望大家伙参考一下。手头无这样的U,

网友:
你说下你说了些什么让客户找上家退钱的,难道上家的功夫白费了?你还是去问下上家最初故障吧!当然HMx系列U坏的多,换个试一下也是捷径.再不然直接换男桥显卡总有一个能好.

网友A:
VTT1.05V短路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一个U试,还有这个电压要去好几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1.05V短路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一个U试,还有这个电压要去好几个地方的。

这个VTT1.05V除了到CPU,还到什么地方呀?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1.05V短路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一个U试,还有这个电压要去好几个地方的。

上U后VTT短路,拿掉U有30阻值,看来是U短路了,
触发后U的一个边好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