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08):
MS-7102的主板·754针的CPU·供电电路都满足·为什么开机会掉电·求个师傅教下·到底是说明原因

网友:
拔掉CPU四口确定是不是VCORE引起的,如果不跑码也可能保护性停机,再有就是12  3.3  5各路电压保证不适中

网友:
CPU坏也会掉电的了

网友:
供电不正常就会掉电

网友:
主板可能是缺某个电压。

网友:
没复位也会掉,上次也遇到一台,换南桥就好

网友:
754的几乎修不到了。。。。

网友:
的看几秒掉电

网友:
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啊,还是其他情况。

网友:
打下usb对地阻值

网友:
CPU坏也会掉电的